SJM400V2的舵机调整问题,请各位大大赐教,恳请SJM大大解答。

楼主(2007-03-24):
我看到说明书的说法是将油门开到50%,然后调整CCPM斜盘舵机臂保持水平状态。这个说法有点模糊呢,是正常模式下的50%油门还是倒飞模式下的50%油门?如果按照前一种方法,设定了舵机,那么将油门开到50%的时候,大桨正好是0度的位置,这样如何产生升力呢?

请教各位大大,3个舵机臂到底如何安装才算正常呢?最好有图片说明,新手,感谢各位大大。:loveliness:

PS:最好SJM大大上图。嘿嘿!

网友A:
是3D模式下.为保证3D在正负的区域里有对等的调设空间和对等的舵机动作效率所以从3D的0度开始.其它模式调设起来就更不会有问题了.而我们建议一般模式的悬停位置在60%以上的位置,这样可使每种模式的悬停位置盡量接近或在同一处,当空中切換模式时就不会骤升骤降,一般模式的飞行可用控程也相对较大,尤其是没有怠速的电直上.希望对您有幫助.不夠我再上图解.

网友:
赞同二楼观点,先在3D模式下把机械结构调整到0度螺距的方法是最简单快捷的做法,如果楼主飞行习惯不同可以设完3D转到普通模式后按自己的悬停习惯设普通模式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D模式下.为保证3D在正负的区域里有对等的调设空间和对等的舵机动作效率所以从3D的0度开始.其它模式调设起来就更不会有问题了.而我们建议一般模式的悬停位置在60%以上的位置,这样可使每种模式的悬停位置盡量接 ...

如果3D模式调整好了,是否在普通状态下,大桨的角度是否处于-2度这样,加大油门角度逐渐加大,如-2到 -10度这样的情况?

网友:
SJM版主上图给大家讲讲

网友A:
容我一点时间仔细的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我一点时间仔细的讲讲.

支持! 不过最好快点哦,我的V2还没有飞起来呢。现在做最终调整阶段。

网友:
在这里先感谢SJM版主了,期待中.......

网友:
主旋翼初始的0度中立位置

这样寫可以吗?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