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你们的停悬油门和螺距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07-03-25):
这个东西设置好以后有啥用处啊?

网友:
唉。我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
看了FF9中9CHP的手册,里面ADVNCE 菜单里有HOV-THR 和HOV-PIT.着两个调整有啥意义?
是不是在实际飞行悬停过程中分别通过发射机上的电位器来调整转速和螺距以保证转速的恰当?和PITCH值的适中?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和调整NORMAL 状态下PITCH曲线和THROTTLE曲线不也是一样的结果嘛?
有啥存在的必要呢?
难道仅仅为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