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设计有问题

楼主(2007-03-25):
翼龙的平尾与机身的连接处只是简单地两个小洞,垂尾也是用两个螺钉直接穿过泡沫后粘在塑料片上,太脆弱了。我的飞机从两米高处斜着摔下来几次,每次都是把平尾或垂尾的连接处洞给搞大了,结果松动没法固定,尾翼本身一点划痕都没有,可是飞机已没法飞了。两套备用尾翼就这样一会就用完了。这设计也太差了吧,在受力最大的连接处竟然直接在泡沫上打洞,让洞与塑料棍或螺钉生磕。怎么还会得到耐摔的美名?

网友:
呵呵,这样的结构是有利于保护舵机的,在上平尾和垂直尾翼时肯定要加热溶胶加固的,这样的话坚固又不至于把尾翼粘死在尾管上,至于平尾和垂尾的损坏, 楼主大可以花10元买一大块5 mm厚的KT板够做一年的尾翼的了,翼龙的耐摔指的是主要的主翼和机身,你弄架Cessna来摔摔试试.....保准你能有个对比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A:
安装时用双面胶带贴在塑料尾座上。平尾还可以用细鱼竿加强一下。保护舵机的问题可以把舵机后移。

网友:
2楼说道及上  赞同

网友:
  ,我也是在"搞"翼龙,现在已经从三通成功升级为四通了,那个爽啊....

网友:
翼龙真的耐摔~~~而且很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4楼强!

网友:
我的翼龙也摔了几次了 不过都是头着地 头都摔裂了 不过暂时主翼和尾翼没有一点损伤

网友:
飞机不是用来摔的!!!!!

网友:
尾杆与机身连接处需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用双面胶带贴在塑料尾座上。平尾还可以用细鱼竿加强一下。保护舵机的问题可以把舵机后移。

http://photo.5imx.com/up/0703/03/20073251510461. ...

眇见一架炸坏的“49”

网友:
尾翼摔了很容易做的, 摔坏动力系统和主翼才是致命的

网友:
尾翼烂了用KT板做,安装用热熔胶,

网友:
平尾和垂尾安装时,加一张塑料电话卡打孔并用热熔胶粘在平尾下面,在垂尾两边加两张电话卡用热熔胶粘在垂尾上,再装在尾杆上,很结实,另建议楼主多备些KT板用来切尾翼。

网友:
什么情况下, 翼龙炸机会炸尾翼?

难道是迎风吊翼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