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4A这个陀螺还真难调

楼主(2007-03-25):
最近终于对0704A这个陀螺应该怎么调有了方向,
然后按顺序一步步调下来,刚调好的时候是不错,
一旦拔电重插,就又会漂,反复多次拔插电进行调试也还是有这个现象.
只好每次插电都先调一下,郁闷

网友:
真是这样吗? 我还打算买了688就配这个呢

网友:
哈哈,我刚才就在调,调了半天也没调好,我的是不是有毛病啊,舵机总是动几下就卡住不动了

网友A:
偶的688就用这个,还行啊.控没设对吧.

楼主:
我用的是TDF-C的控,看来这个要配好点的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的688就用这个,还行啊.控没设对吧.

我的688刚装好,用的是我原来37#上用的0704A,可怪事了,37#上用的很好。在688上就不行了,不稳,左右不快不慢的摆,(不是感度太高的摆)是很慢的摆。你能上个图吗?看看你的0704A是怎么安装的。谢谢!!

网友:
其实飘移是根本不要紧的,你想:
飞行的时候手是不停的修正飞机,没等它飘移到尽头,下一个手的指令又来了

结论,调整一次不飘后。以后是不需要再管它啦。。
我以前就是这么飞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这几款GYRO我都用过,包括006 007 0704 和GY400 ,不应该是“中立点飘逸”,应该是中立点太长变成了“中立线”,开始上电的时候舵位在线的某个位置,10秒种左右舵位就跑到线的端点了,
随意调整方法是:上电锁尾后乱摇尾巴10秒,等舵机飘逸到停止,然后取小舵角重新上正即可。这样每次飞的时候前10秒需要修舵飞,10秒过后就正常了哈 哈哈哈哈

网友:
还有装0704的尾舵机摇臂要用最里面的孔,不然尾巴太灵活 而且感度调不高

网友B:
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停产了

更新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