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自己的SJM 400或v2电直的配置报一下把!!

楼主(2007-03-25):
大家把自己的SJM 400或v2电直的配置报一下,这样向我们这些新手买机器的时候可以做个参考!
呵呵~~月全面越好!

网友:
futaba 6exhp+146ip接受
gy401
ccpm:辉盛*3
尾舵:corona 928bb 数字
原厂电机+好盈25a电调
2200 18c电池 重168g

网友:
2V2:
futaba 6exhp+146ip接收
gy400
辉盛9G*4
原厂电机+好盈25A电调

网友:
pro: futaba 6exhp +146ip
        gy401+hds877
        65mgx3
        凤凰25A+原厂电机
V1: 146ip
       gy240+hitec56
       18100x3
        ASSAN LV35A+原厂电机

网友:
V2
gy400
辉盛9G*4
原厂电机+ASSAN 25A.
2200mah 15C
FT06-C

:loveliness:

网友:
V2
9X2+RS10DS
gy401
辉盛9克×4
原厂电机+好盈40A
2200mah15c

网友:
PRO
9X2+RS77S
GY401
Hitec65MG*3
HDS877*1
凤凰25A改外挂BEC3A6V
原厂电机Kv3800
原厂1950mah12c
全重618g

网友:
PRO
9X2+RS77S
GY240
HITEC65MG*3
HDS877
好赢40A
原厂3800kv
1700MAH20C
640g
为啥比张总的重一点?

网友:
差異在电调和电池吧.

网友A:
PRO  壹号
9X2+RS10DS
GY401
Hitec65MG*3
FUTABA S3154*1
好赢30A外挂BEC3A6V
原厂电机Kv3800
原厂1950mah12c

PRO  贰号
FF9+I146IP
GY401
Hitec65MG*3
HDS877*1
好赢25A外挂BEC3A6V
原厂电机Kv3800
原厂1950mah12c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  壹号
9X2+RS10DS
GY401
Hitec65MG*3
FUTABA S3154*1
好赢30A外挂BEC3A6V
原厂电机Kv3800
原厂1950mah12c

PRO  贰号
FF9+I146IP
GY401
Hitec65MG*3
HDS877*1
好赢25A外挂BEC3A6V
原厂电机K ...

重量?

网友:
SJMV1机身V2旋翼头

SJMV1机身V2旋翼头升级版双推尾推
futaba 6exhp +146ip
esky 9g×3
FUTABA401+ 辉盛9g
好赢 25A电条+2个抗干扰磁环
猎鹰王1700MAH 20C 11.1V电池
原厂V1电机
裸飞 596.5g

楼主:
如果每JJ在附加两张图就更帅了!!!!

网友B:
我哭! 都有401就我一个REC500看来有人生目标了!
SJM-SPARROW(升级了T-bataar悬翼头)
JR3810+649
好盈25A
REC500
无名舵机*4(不是无名,是我没细看过)
老B170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哭! 都有401就我一个REC500看来有人生目标了!
SJM-SPARROW(升级了T-bataar悬翼头)
JR3810+649
好盈25A
REC500
无名舵机*4(不是无名,是我没细看过)
老B1700MA

老兄,我的陀螺仪是GY400,平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的陀螺仪是GY400,平衡了吧

起码名字和长相都接近401

网友D:
那你把你的REC500用纸包起来,然后在上面用醒目的颜色写上:GY401,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把你的REC500用纸包起来,然后在上面用醒目的颜色写上:GY401,不就行了吗?

实在高,我回去就这样干

网友:
我的是Hitec6通道遥控器和Hitec6通道接收机,
用4个8gESKEY舵机,H2213外转子直升机电机,
REPULSE-30A电调,11.1v1300A电池,
GY-401陀螺仪。

网友:
v2:9x2
        10DS
         辉盛×3
        FUTABAS3154
        原厂电机,电调,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哭! 都有401就我一个REC500看来有人生目标了!
SJM-SPARROW(升级了T-bataar悬翼头)
JR3810+649
好盈25A
REC500
无名舵机*4(不是无名,是我没细看过)
老B1700MA

rec500不错了嘛,我还用华xx006呢

网友:
V2:0703
         辉盛9G*4
         REC500
         原厂电机,电调
    11.1V 2200MA 15C电池

网友:
v1
3810ADT+649
辉盛3
gy401+fus3154
国王的450+电调套装(以前用原厂电机)
ele15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