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03-25):
本人30老几,现在迷上航模,其实小时候也想有航天梦,可……
现在想购买一些套件,请年轻的老鸟帮帮忙看看是否合理
首先购1、翼龙空机
            2、天地飞WFLY FT06-A 72MHz六通道遥控器
            3、STARMAX1000mah10C7.4V锂聚合物电池
            4、A2212外转子无刷电机
            5、新西达REPULSE-30AP无刷电调
            6、辉盛5克舵机SG50 X3
            7、10×7高强度尼龙玻纤桨
这样就可爽飞了吧,速度会不会太快,控制不了,速度太快看的人也费力
另外,这样的配置我是想以后把电机、电调、舵机、电池拆下来后再买一3D板机装上飞,可以吗?

把你们的想法告一下,让我也年轻10岁。

网友:
 ,又有败家子出现啦....。加油

网友:
你好!!对你的翼龙配置的几点建议
1)电池最好用11.1V的,1500MAH以上,这样翼龙的重心刚刚好,
2)A2212外转电机比较难安装,建议用2408或2409或是CF2812电机
3) 5G舵机体积比较小,原配的舵机架用不了,你要重新做个舵机架,拉力也9G的大,最好还是用9G的比较通用
  4)1047浆太长了装不了,用7050或是7060浆最合适.

网友:
同意启迪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按你的说法我配翼龙就配翼龙的配件,
如果以后玩其它的除了遥控和接收外再配是吗?

网友:
拆下来继续用啊.

网友:
如果你的飞机的起飞重量不超过700克,2408-21 kv1720 或者 2410-8T kv 1500也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调查一下,模友手里起飞重量超过700 的飞机有几个?  绝大部分飞机都在700克以下.

网友:
LZ 有练模拟器没!!

楼主:
不好意思,飞过100多元的玩具。上天5分钟。
所以现在请教遥控买一四通的带模拟训练的对付以后一般的固定翼够了吗?
具体看中这个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797

网友:
.....翼龙我是听说好练手,可我也不能买很多设备,我最喜欢的是板机,......
请问:我应该买一艾特出的成品机练手然后再配
还是配一套翼龙然后拆零件造新机。

不知道成品机是指的什么?
无刷翼龙的设备是可以造KT板机的.

估计你吊机成功之前, 你的设备就全部更新了.

网友:
另外, 我与楼主玩儿模型的方式不同啊.

我是在制作中找到乐趣, 楼主是在飞行中找到飞翔的快感.
所以, 我的建议不一定有用喔.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