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的有刷电调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7-03-25):
我刚买的
云舞者配件-TS-20A电子
调速器
有刷电调.接好设备上电后发现. 370
电机
不带螺悬浆时,电机可以平稳调速运转.但是在电机上.加上螺旋浆 时通电工作就不行了,电机还没到最高转速,就停掉了. 我测了一下电机加浆时,电调输出3V左右电机就停.电流1A. (浆半径14CM.
电池
7.2V 控6EXHP )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A:
功率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控推到中间就是最高转速,再推立刻下降到停止,那就恭喜你,的确是有刷电调问题,我有过这个所谓50A的垃圾东西,换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