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3的问题,大侠来!

楼主(2007-03-25):
我有个LAMA3玩了快1个月了,但一周只玩两块电池,小LAMA等于跟新的一样。
以前都没有问题,最近有个新毛病,我又花钱,又折腾的,怎么也弄不好,所以求教各位帮帮忙,
下面阐述问题:

现在我的LAMA起飞时候没事,微调都被我调整到最家位置,基本起来悬停,但是只要一落地,在起飞,就回出现自悬的问题,感觉是上浆无力(以前注意过,LAMA正常的时候,微油门应该是上浆先转,现在是下浆先转了)微调向右调到头了,还是转。刚买来的时候贞德不是这个样子的……
电池是新冲的,肯定没问题,后来买了个新的马达跟齿轮换上,还是这个样子。
可是,只要把飞机放置4,5天在玩,有时候能恢复正常!(老马达,新马达都这样,上浆无阻力,实验过)但是同样的一落地,自悬的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请问这是那里出了问题?怎么修啊?我买JJ的地方说没发修~~~55555555
请各位达人帮帮忙!

(注:帮 鬼塚英吉  发的帖子,他说论坛注册不了 ,说EMAIL收不到确认信,换了好多EMAIL地址,不知道咋回事,他QQ103772928  ,有朋友帮他解决吗,谢谢拉)

网友A:
lz 可以试一下,落地后把lama的电源拔掉,再插上,其实就是让4合1板重新上电
应该就不会自旋了

我的colco的lama4就这样,是陀螺漂移的问题,让陀螺reset一下就好

网友:
怎么调都不可能锁得住尾的,有时候左旋,换一块电池后就变右旋了,要想锁得住要靠万能的左手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飞行过程中,飞机只会向一个方向转,而且你推油门越大,向左转也越快??

网友:
上桨轴的底部可能挨着电池了,自悬的原因是上下桨的书速度差变大了

网友:
你的主轴拉杆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有两种原因

网友:
1是:尾轴松掉
2是:四合一接口坏掉

网友(2007-06-10):
我的更惨~

我的科乐科lama4才买回来,一次充电还没完,并且正常降落,然后上浆就不转了!!!!
难道4合一挂了?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
我晕,歇息数分钟之后一切正常!!!
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上浆的紧固螺丝(在靠近电池的位置),上紧,再上些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LAMA3玩了快1个月了,但一周只玩两块电池,小LAMA等于跟新的一样。
以前都没有问题,最近有个新毛病,我又花钱,又折腾的,怎么也弄不好,所以求教各位帮帮忙,
下面阐述问题:

现在我的LAMA起飞时 ...

上下桨哪个桨先转问题不大,两个桨的转动和混控有关,也和方向舵有关----推油门把方向舵打到不同的方向会有不同的结果;
LAMA的锁尾效果是不好 ---- 毕竟不是锁尾陀螺仪了,电池的剩余的电量多少(应该是电压)会影响锁尾的效果:刚好练习方向舵了。

网友:
四合一调上下桨转速比例的微调电阻问题,虚焊或阻值飘移。冷却后能恢复多是焊点出现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可以试一下,落地后把lama的电源拔掉,再插上,其实就是让4合1板重新上电
应该就不会自旋了

我的colco的lama4就这样,是陀螺漂移的问题,让陀螺reset一下就好

我的LAMA V4有时也这样,重新接上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