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5):
我的电调型号为pentium-40a , 我没有接遥控接收机,而是用单片机产生脉宽信号作为电调输入的。我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改变脉宽信号的占空比是,
电机
的转速变化非常不明显,我想知道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请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您可以用接收机先试一下,用示波器观测接收机的输出信号,然后再检查您用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和接收机输入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