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00MAH 12C锂电池能用在E-SKY004上?

楼主(2007-03-25):
电流应该是1.5X12=18A?
回不回烧马达阿

网友A:
不太好..太重了~

网友B:
我有时也用2200mah 11.1V 10C的,没问题,电池重了的缘故,大桨转速高了一些,消耗能量也大一些,碳刷磨损也快一些,只能连续悬停18分钟,用1200mah 11.1V 10C可以悬停20分钟
用2200mah电池时,感觉心理压力要大些,而且操控性有一些下降,这个电池是以前给36#配的,现在36#成摆设了 ,怕太长时间不用,电池会坏掉,所以就用在004上了,一般不推荐使用超过1200mah 11.1V的电池,没有必要

楼主:
忘了说了,是7.4v的,重量倒是不大,65g,用了以后再向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C:
尾马达危险哦.

楼主:
尾马达危险哦?此话怎讲

网友D:
7.4V的锂电充好电后比镍氢电池充好电后的电压还低,不会影响尾电机,尾电机没有危险。

楼主:
电池到,经测试,完全没有问题!!使用7.4v1500mah锂电,加上配重,飞得很好,比8.5v650mah的镍氢时间长多了

网友E:
如果是才会飞的,建议用7.4V的,飞起来比较柔缓点;如果是飞了很久,很有经验的话,建议用11.1V的比较有劲。: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