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反转齿轮问题

楼主(2007-03-26):
偶的688反转齿轮有点圆偏心的问题,换了亚托原装的,因为轴承的尺寸不合适所以不可以用,请问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谢

网友A:
因为轴承的尺寸不合适

网友B:
我的688反转齿轮一樣有点圆偏心的问题,换了固朗的不合适 ,只好加工修理688原來的反转齿轮 , 感覺上還可以

楼主:
看到深圳688有新型的反轉齒輪,打電話去訂一個,但他們說新的不能跟舊款的兼容

网友C:
可以用,把亚拓大轴承换下来,用688的轴承就可以!我现在在用!还有就是需要把688的侧板除掉一些!

网友D:
不行呀.我试过了.换了亚拓后.大齿轮卡得死死的.
把侧板磨掉也没有用.真郁闷呀..

网友E:
要一套一起换才行,我换的新齿比.侧板要打两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