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地效★

楼主(2007-03-26):
飞机起飞,左漂移,是地面效应???

的确,我想知道为什么真直升机不左漂移呢?

是不是先打右陀???

希望大家不要告诉我是因为真机比较重,我认为:模型虽小,但产生的气流相对也小,(比如:把真机按比例缩小,会左漂吗)

希望有人能解答

网友A:
的确是因为真机重。您飞过油机就知道地效对电直的影响有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因为真机重。您飞过油机就知道地效对电直的影响有多大了。

 好象没解出来.

电直轻,但是尾推力也小,怎么就是不平衡真机的一切物理影响???

搞不懂,

网友:
:)

有些不是成正比的,在多数和流体力学相关的;
至少我知道在飞小电直时地效比较严重;油机没飞过,但据说不会有很明显的地效;

刚起飞的时候要适当向右打舵,离开地面则不需要了。

网友B:
左漂简单的可理解为是由尾桨平衡大桨推力产生的,如果设大桨为反转的模式,肯定就会右漂.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共轴双桨不左漂.前后双桨不左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漂简单的可理解为是由尾桨平衡大桨推力产生的,如果设大桨为反转的模式,肯定就会右漂.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共轴双桨不左漂.前后双桨不左漂...........

左漂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不是要这个答案,而是真机为什么尾推不会使机体左漂。

真机重,同样道理,。尾推也力大,就是不怎么会瓢

网友:
真机的操作控制比较强,他的陀螺比你用的要好吧?不信你找个高级的试试

网友C:
真机也有,不过自动化程度高,不用人为操作。

我记得 米-8 直升机的手册上写着,地效高度800米

网友:
真直升机起飞时也要修正,而且真直升机没有“锁尾陀螺仪”,也没有用于自动修正尾巴的陀螺仪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模型的推重比比载人的要大很多,也就是说模型更暴力一些,所以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机也有,不过自动化程度高,不用人为操作。

我记得 米-8 直升机的手册上写着,地效高度800米

哈哈,不会吧?地效高度800米????那不是要飞很高才没地效

网友:
真机一样有地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会吧?地效高度800米????那不是要飞很高才没地效

  真机的悬停分为有地效悬停无地效悬停。一般有地效悬停都有数百米上千米(阿帕奇所说有1500米)。意思是在高地海拔N米的地方可以进行有地效悬停。所以说地效高度800米不能理解为地效在800米处还有,而是800米海拔处可进行有地效悬停。
  一般地效在主桨直径1.5倍左右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会吧?地效高度800米????那不是要飞很高才没地效

我记得手册是那样写的,最早我也觉得数值很大。但是人家应该是说完全摆脱地效的高度。他一般的巡航高度是1000米

网友:
8.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的悬停分为有地效悬停和无地效悬停。一般有地效悬停都有数百米上千米(阿帕奇所说有1500米)。意思是在高地海拔N米的地方可以进行有地效悬停。所以说地效高度800米不能理解为地效在800米处还有,而是 ...

超过800米就不能地效悬停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真机你仔细看, 尾轴跟主旋翼面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网友(2012-02-19):
引用 网友D:
真机你仔细看, 尾轴跟主旋翼面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所以呢?

网友E:
这明显是反扭问题,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