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高速俯冲无法拉起的情况

楼主(2007-03-26):
前辈曾经遇到过的情况,具体可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D%C6%F0&page=1
  我昨天也遇到了,40米左右的高空,推了一下降舵,俯冲到了20米左右的高度,我迅速松开降舵,但是翼龙还是一头冲了下来,直插地面!
  望高手赐教!

网友:
现在怀疑是kt板舵面变形造成的问题。。。
或者是翼龙的接收在高速下不稳定?还是干脆舵机力量不够?

网友:
机翼失速…………

网友:
俯冲哪来失速一说。。。。
应该是舵机力量不够。

网友:
舵机力量不够+变型

网友A:
那么小的舵机,那点拉得动嘛

网友:
怪不得拉我的已经这样撞地几次托机都是烂了
晕我还以为自己反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舵机,那点拉得动嘛

以前俯冲一直都OK的,高空俯冲,拉升舵还能做一个漂亮的筋斗呢!
坠机的这个俯冲我是顺风操作的,有没有关系?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炭管和机身连接处强度不够,高速下变形,拉舵到底也白搭。最初我还以为是失控,有次在空中就看到机身变形了,这是翼龙的软肋。加固后就没啥问题了,筋斗,倒飞都可以完成。

网友:
2楼所言极是,哦发现在风大的时候飞翼龙,翼面都多多少少有变形的,翼面变形舵效就降低,容易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网友:
 你有没有拉杆呀?

网友:
水平舵面太小

楼主:
水平舵面用两片碳纤维片加强过了,碳管和机身结合处倒没有加强,不知道该如何加强?

网友:
在我没加固炭管和机身连接部分时,我的翼龙炸机拉舵没有任何反映。越拉舵变形越厉害,舵面承担的力量直接表现在连接处了,不然我不会认为是失控。看他是否坚固,你可以用手掰掰连接处,如果感觉用力而且变形很小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经加固是可以掰动的。加固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参看以前的贴子。有个62楼新增图的详细介绍了启迪翼龙的装配方法。

网友:
顺风作动作很危险; 尽量避免; 我就顺风筋斗摔过

网友:
顺风做动作,舵效太低,非常危险,曾经遇到过飞机顺风滑行时,完全没有舵效的情况,唯一的方法,加大油门冲!!这样才让飞机恢复了舵效,转向回来~~~~~~~~

网友:
看了楼上众多分析,我觉得有些好笑。固然中将、大将等前辈是帮助新手找炸机原因,但很多解释都是片面的。翼龙初级机本身就是慢速滑翔机,所以对舵机要求并不严格,很多象真电固用的舵机都是微舵。高速引起接收不稳定也有点差强。水平舵面的大小和强度翼龙的设计也应该没问题,翼龙是公认最好飞的教练机,机翼面积大,翼载小。而且改无刷后很灵活,稍稍给舵反映就很明显。有模友都说翼龙的舵面角度很大,无刷机完成一个筋斗的半径非常小。为了减少翼载采用了炭纤管,这种设计是在真机上绝对不会采用的设计,可见炭杆和机身固定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你再试试!有结论请回复,让大家都搞个明白。

网友B:
注明一下,我的无刷翼龙在玩象真电固的模友手里经常3s电全动力爆飞(俯冲、筋斗等动作)。据他讲速度估计达到60km/时了也没什么问题。但我确实不喜欢这样飞,毕竟翼龙是慢速滑翔。我喜欢把它拉到高空,关动力看他自滑。呵呵

网友:
由于炸机损坏了桨,手上没有多余的桨了。和启迪MM购买的10根桨在运输途中,和老B购买的锂电也在运输中,有望明天上午全部到货!按照前辈们的指点,我加强炭杆和机身的结合处,有结果了迅速上报!

网友B:
关于lz的问题早有讨论了,但始终都没得到正确答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D%C6%F0&page=1
未加固机身的翼龙,在高速状态下打舵,强大的风阻会使尾杆变形,从而失去舵面效应。

网友B:
我目前的翼龙尾翼已经用502胶粘合 拆装麻烦 所以没采用热溶胶加热缩管缩紧的加固方法。采用了热溶胶+易拉罐铝皮包裹+纤维胶带紧绕的方法,不美观但比较使用。被模友爆飞后发现热溶胶裂开,可见力量很大。

网友C:
还真不知道翼龙的kt板舵面,能把那么粗的尾杆能给拉变形了。。。。
不过倒是一直没怎么把翼龙当好飞机飞,飞了几次就升级到飞翼了,翼龙就被拆了扔一边了

网友B:
炭杆的强度是很大的,变形的位置是炭杆和机身连接的部分,塑料机身变形。我们都是讨论某个问题,让事情真相大白,并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D:
在正面迎风俯冲的时候,飞机有一个明显的低头力矩,你如果不留出更多的高度来缓冲,就很难改出俯冲的航线。

网友E:
顺风舵效很差的

网友B:
28楼的观点有点意思 估计是综合因素造成

网友:
坠机后发现尾杆与机身连接处有些歪喽,先加强再说了!

网友F:
就是碳杆与机身连接处的问题.那部分塑料很软.必须要加固.在飞行时,打升舵时N倍于机身重量的重力在机翼与尾翼的重力点上,而要加强的地方就离重力点不远.顺风飞行确实舵效差,但是无刷翼龙全速速度也不慢了吧.5级风下没问题了.把飞机调好如果遇到顺风舵效差的情况.就全速俯冲加速然后拉起.如果不够俯冲高度,就改变航向,(舵面别打太大)翼龙是个很好飞的机,调好后很休闲.但是对于提升飞行技术帮助不怎么大.翼龙飞好后可以小改一下,把尾管下压2-3度.速度能提升不少.

网友G:
学习了~~看来以后飞翼龙要小心

网友:
今天上午收到老B的LI-PO电,3S/11.1V/1700MAH/15C,在这里赞一下老B,免费送了我几十个胶圈,真是有心人!
尾杆与机身连接处采用502+热溶胶+2根竹筷子+电工胶带加固,效果不错,很结实了!
下午去试飞,拉了5个筋斗,2次倒飞,滑翔了30分钟左右,电用完!真是不错!俯冲也很干脆,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总结,俯冲坠机的问题应该就是尾杆与机身连接处松动!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注意啦!

网友H:
偶的翼龙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我经常高速俯冲~~

网友I:
我的机机也要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