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LAMA V3,新问题!老大们帮忙啊!

楼主(2007-03-26):
新手,LAMA V3,新问题!老大们帮忙啊!

上周入手的,已经摔坏了下边的一对桨叶

我总是没办法悬停,它总是横着飞或侧飞,搞不定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有时候当我将遥控器关掉的时候,直升机却突然开始全速运转,只好再开了再关,好危险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

多谢前辈们先!

楼主:
现在这个有裂纹的桨叶已经完全断掉拉!5555555555555

有没修复方法啊?!

网友:
第一:没有调好十字盘

第二:常识问题,开关顺序一定要牢记

楼主:
呵呵1~好好学习中!
关于调整和开关顺序,楼上老兄能讲详细点么!多谢拉!

网友:
你那个泡沫太大,会影响气流的,可能会增加不稳定性

楼主:
呵呵!拿个泡沫我去了后来!是开始爱惜的,后来发现影响太大了!哈哈!

多谢楼上老兄指教!

网友A:
开机时先开控后接飞机电源
关机时先断飞机电源再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先开控后接飞机电源
关机时先断飞机电源再关控.......

多谢多谢!呵呵!我一直是反的

楼主:
终于让我找到了!哈哈!!

终于让我找到了!哈哈!!十字盘的调平。这是很重要的调机步骤,调好了你的就飞的就很稳,很好控制。我的机现在调到几秒不操作都没问题。
所以单独拿出来写。十字盘EH10就是机的那个套在主轴上的配件。先调试升降通道的水平,把飞机加电,油门收尽。从机体的侧面看十字盘的前后这个“一字”是不是与尾管水平,如果不平,就要调整发射机的微调。它对应的微调是左侧摇杆上下方向的那个微调。上下拨动这个微调,直到十字盘水平。这里要说明一个特殊的情况,例如十字盘前倾,需要把微调向下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让我找到了!哈哈!!十字盘的调平。这是很重要的调机步骤,调好了你的就飞的就很稳,很好控制。我的机现在调到几秒不操作都没问题。
所以单独拿出来写。十字盘EH10就是机的那个套在主轴上的配件。先调试升降 ...

虽然还没有买,但是感谢你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楼主:
那是我摘老大的文章!打算下班回家再试试的!呵呵,兄弟见笑

楼主:
大家早上好!~回家试了试果然有效果!1个电的时间,我已经可以在屋子里飞了,原来是决然不敢的!呵呵!至少可以飞2分钟的 :loveliness:

网友:
调机看这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51497&db=%B7%A2%D1%D4
起来时候开控再接电源,收机时候要拨电源再关控.

楼主:
 多谢多谢!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