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双浆把我搞晕了

楼主(2007-03-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检查球头扣球头的磨损和松动情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两种原因

1,  两边螺距一定要一致
2. 各球头与球头扣是否松动有虚位.

网友A:
我的经验,
1、大浆的材料不一样(同样的材质纹理还可能不一样),导致高速时因升力原因变形
2、螺距太小,转速高了同样导致升力不一样,调大螺距,使两浆的升力都较大,这样变形就差不多,双浆减少。

一般是第一种情况居多。

网友:
嘿嘿

 慢慢调连杆

网友:
桨要做平衡呀。。。重心不平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
1、大浆的材料不一样(同样的材质纹理还可能不一样),导致高速时因升力原因变形
2、螺距太小,转速高了同样导致升力不一样,调大螺距,使两浆的升力都较大,这样变形就差不多,双浆减少。

一般 ...

我以前也试过同样问题搞到头都晕,后来发现就系1家问题,就系木浆不好,换成碳浆解决拉

网友:
桨材料问题
动静平衡问题
球头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