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条A5的不正常现象,请高人帮忙

楼主(2007-03-26):
昨日和无锡先锋一起跑玻璃钢的A5,
2人的配制如下,
我的:550有刷,25T,    bymxd 的120A/5-16.8V电调,  3节加拿大锂电,原配桨,FUTABA2MJ控+接受(AM27的)
无锡先锋的:540有刷,23T,E-TOP F8 120A电调,6节松下3500镍氢电,原配桨,FUTABA2MJ控+接受(AM27的)

问题如下,在10米以内可以正常
超过10米,船开始咳嗽,一勾油门就串一下,然后就停止,没有反映了
2个人的船都是这个样子

好郁闷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高人指点迷经

网友A:
呵呵,原来那地方开油船好象正常的,

网友:
换套控试试。
我一条电船72频率也出过这样的情况,换成27频率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没有玩过船啊

网友:
电调保护,电流不够,要两并

楼主:
我的是550,先锋的是540,都是有刷的,电流应该不会太大的,怎么都会出现这中同样的情况啊?而且我们的电调不是一个品牌的
难道都会电调保护吗?

还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样的毛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原来那地方开油船好象正常的,

是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开过好多船
26CC的汽油船,奸商的21级CAT,540无刷的特里同,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玩这些船遥控都是FUTABA的AM27频率的
怎么换了A5就会这样了啊?
真是邪门了啊~~~~~~~~~~~~~~~~~~

网友:
同样遇到过,不过我的是电压高出电调的额定值了!

楼主:
我在之前用E-TOP F8 120A电调跑的,很正常,结果上了3节加拿大锂电,爽了20秒不到,电调就烧了FET

结果现在2个人的船都遇见了这样的毛病,郁闷的说

网友:
可能是电机炭刷火花干扰,可以将接收机移离电机远点,和给电机加消火花电容。再者就是用细点的螺旋浆,看是否电流过大。还有就是在岸上测试一下设备,是否接收机进水导致失控(接收频带变阔,抗干扰性减低),或者发射机的问题(发射电不够,功率管烧了)。

网友B:
应该是遥控的问题,接受的天线都拉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遥控的问题,接受的天线都拉出来了吗?

我和他都是老鸟了,这个基本的常识都是知道的

另外,电机上都有消磁电容

在岸上空转很好,但没有长距离空转试

网友C:
晶體有濕過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體有濕過水嗎?

恩,这个到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咳嗽的时候舵机也咳嗽吗?如果也是那是遥控的问题,如果舵机正常那就是电调过压或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咳嗽的时候舵机也咳嗽吗?如果也是那是遥控的问题,如果舵机正常那就是电调过压或过流保护!

船在水里,看不到舵机的反映啊~~~~~~~~~

网友F:
在岸上正常,在水里就不对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岸上正常,在水里就不对了,是吧!

是的~~~~~~~~~~~~

网友:
会不会是附近环境出现干扰呢?
有一次我去跑船,两条ECO的设备分别是40M和72M的,下水没跑多远先后失控,船体严重受损.在那个水面我们经常跑船,从未出现过此现象,万思不得其解(刚下水的船,晶体不会受潮).怀疑是环境干扰.

网友:
隔壁是市人民医院,会有影响吗?我下次去用MX-3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