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电压确定,飞机电阻确定,电流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7-03-26):
聚合物锂电池电压确定,飞机电阻确定,电流不应该是一样的吗?怎没还有10c,12c,15c之分呢,请老鸟指教
还有人说同样电压的镍氢电池比锂电池提供的电流小,飞行效率降低?不解中

网友A:
作个比如:两台摩托车在不同的档位,运行在相同的速度上。你看那个动力大?
这是一个放电能力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个比如:两台摩托车在不同的档位,运行在相同的速度上。你看那个动力大?
这是一个放电能力的关系!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电压确定,飞机电阻确定,但电池内阻不一样。所以电流不一样!
再通俗些:锂聚合电池好比一个大水池,有两个水池,同样多的水(电池容量),同样的水深(电压),同样大的出水阀门或耗水量(电机电阻),但水池的出水水管(电池内阻)一个很粗一个好细,所以水流速度(电流)就大大地不一样了。

网友:
哦?~~~这样啊~~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同样电压的聚合物锂电池比镍氢电池动力强劲,主要是聚合物锂电池本身电阻更小,所以电流更大,即

                                 电池电压
电流强度=   ------------------------
                     飞机电阻+电池内阻

网友:
1、如果你一定要把飞机理解成一个纯电阻性负载,那么简单地说,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可变的。
2、锂电内阻高于镍电,但是由于重量轻,所以配置同样电压和容量的电池组后,模型的重量差别很大。这就是你会觉得用锂电很"暴"的原因。

网友:
两个影响因素,一是阻力,不一样的桨,阻力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电流,再有,你说的飞机电阻是什么?是包括马达和电调吗?如果不包括,那油门当然影响电流.

楼主:
那大伙说说
我的直升机用镍氢电池,飞到无法升起,测电池电压8.5v
用7.4v的锂电(因为容量大,和上面那块镍氢重量差不多),能飞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伙说说
我的直升机用镍氢电池,飞到无法升起,测电池电压8.5v
用7.4v的锂电(因为容量大,和上面那块镍氢重量差不多),能飞起来吗?

你测得是电池没有负载时的电流,你可以试试,飞机飞不动时镍氢电池两端的电压肯定不是8。5V,你电机一停,电压便上来了。

网友:
在抛开电池内阻的情况下,电压相同,负载相同电流肯定是一样的.
两种电池的电压是开路电压还是有负载下的电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随着电池使用次数(或总的使用时间)的增加,电池的容量在下降,电池的内阻也在增加。如果电池的内阻等于飞机的电阻的话,那就意味着电池的输出功率有一半被电池自身消耗了,这就是老化的电池飞不起来的原因。电池电压的测量要测负载电压(把飞机固定好,将电压表连接到电池两端,推油门到螺旋桨高速转动。当然同时加1个电流表测负载电流更好),通过这个测量你会发现关掉油门时电池电压会很快回升,好的电池和不好的电池充电后空载电压都差不多,所以测试负载电压才准确。

网友:
电压会变的,内阻会变的,你的飞机的速度也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