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终于消除了,高兴

楼主(2007-03-26):
原因是2个浆重量不一致

今天把我妈医用小天平称了下,2个浆差别在1g以上,将里面的锡块挖去了n段,终于好了,jj一点都不震动了, 太高兴了,哇哈哈

浆是comet 500原装的,在comet上飞还没感觉出来,可能是因为comet太重了

网友:
列入高手

网友:
哈哈,祝贺一下!!

网友:
1克也不是很多阿,高速不振动就行了

网友:
1g算多啦。

网友:
1g当然多啦。

网友:
楼主最好换个好点的桨试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也要称一下爱

网友A:
这个飞机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桨的质量这么差啊,1克的重量很大了,一般要控制在0.06-0.1克的误差以内才好。

网友:
大家的要求挺高,要在0.1克之内~~~~~~

看来我要求太低了。。。。。。

网友:
1G那是相当地吓人咯,通常用绝缘胶布多一点都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桨的质量这么差啊,1克的重量很大了,一般要控制在0.06-0.1克的误差以内才好。

0。06G是用什么秤称出来的?

网友:
称重量只是静平衡,还要对重心来配动平衡。我一般能控制在0.02到0.05g之间,用的是200g,0.01克的珠宝称。配出来那叫一个稳呐!

网友B:
最好不要超过0.05克,我的都不超过0.2克

网友C:
我也是彗星500的震动好大啊

网友D:
浆误差0.05克,我家没有这准的称。
电池误差要求0.01伏,能稳定而准确读出的电表我买不起。
算了改玩别的,抽陀螺去,那玩意没这么复杂。

网友E:
注塑件的精度就这样,而且产品是细长型,很容易变形.建议用配浆平衡器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