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练习机试飞报告

楼主(2007-03-26):
各位关注EPP练习机的模友,今天的试飞报告如下:欢迎提意见
天气情况:阴天,气温23-28C,东风2-3级,局时4级
飞行时间:40MIN
飞机参数:翼展940MM,机身长700MM,克拉克-Y翼型,全重480G
配置:FUTABAFF9,OKC2830,10*5,15C1050HMA-LI电,4个9G,好盈30A(风大,配置大点)
具体情况如下:起飞滑跑距离不到5米(迎风,1/2油门),迎风拉杆1/2油门可基本悬停,巡航油门在1/3时就可以了,顺风逆风的横向安定性非常好,曾试过飞到40-50M(肉眼观察)高度时关闭发动机,滑行距离超过100M(顺风)50M(逆风),到飞过1-2分钟(心理实际很慌)
现发现问题:升力太大,爬升过快,电子系统配置过高,导致重量略重
自己总结很满意.

1\有部分模友提过翼型的变型和安装位置的变化,我咨询过专业人员,道理讲了一堆,总的意思就是:翼型的变型可以考虑,向带上反角,不带上反角等,但安装位置最好不要动,不然材料,机型,等变化太多,成本会很高,所以在此告之大家,出厂时可能会有翼型选择,但机翼位置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了!
2\关于载重,空投的建议,我们设计时考虑了飞机的重量,通过重心位置可调整,动力配置增大,我们在飞机尾部预留空位等方式,玩家可自行改装.
3\试飞才开始,我们还要试飞大载荷,大风力(4-5级),水上等项目

征集意见:大家认为飞机要全部散件,还是成品机,还是半成品机好?

因为市场法原因,我们暂时不能上图片,请大家见谅

网友:
半成品或散件,成品了就差不多是玩具了。

网友:
半成品,有齐全的配件,拿回来只需要把设备装上即刻的那种!

网友:
半成品 方便 ~~     LZ什么时候开始销售啊!

网友:
散件自己装,多少银子呀,定了没?

网友:
同意3楼的说!

网友:
能不能使用氢电的,?145g重的那种

网友:
空机~~带全部附件,不含电子设备.散的或半成品都可以

网友:
半成品散件配置齐全,自己动手组装调试.

楼主:
那好,待试飞完毕,投产时采用大家意见,

包装为半成品,自己也动动手,
HYC同志所说的氢电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不太懂,可以详说吗?谢谢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比哩电重点,没那么娇气

楼主:
多少伏?如果电压数接近,没问题,但重心自己要调了

网友:
9.6V ?

网友:
是 Cessna 还是飘飘机?

网友:
最好还是附带上空投舱的配件,不然跟其他飞机相比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楼主:
优势就是价格,现在还没开模,等成本核算完了,一定撼动市场价

网友A:
其实就是模具贵,真不明白就几个片片为什么动辄买一百多,楼主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重量要轻,空机最好200g左右,
2、要舱身的,机身内能放进市场上常见的电池
3、可配一套默认有刷动力组(我想如果起飞重量控制在400g的话,猫牌180电机配4寸浆就能飞起来),要有空机班,让模友更加实惠。
4、多搞些图装贴纸,弄些有新意的,一套配2-3幅。甚至可以在这里向大家征集图装,也算是一种市场手段吧。
5、关于飞机布局,你也不让大家看,用1080桨一定是前拉吧,建议后推(恐怕改不了了),才能照顾到新手
6、机翼如果是EPP一次成型的话,最好开好幅翼,这东西不好切割。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我觉得搂住还是吧飞机图纸放出来大家看看,没有什么的。这里有高手,可能恢复制,但是如果你的空机套件卖50一套,我向大家也就懒得自己动手做了。

网友:
组装和调试飞机也是有乐趣的,所以全套的散件比较好。

网友:
半成品或散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模具贵,真不明白就几个片片为什么动辄买一百多,楼主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重量要轻,空机最好200g左右,
2、要舱身的,机身内能放进市场上常见的电池
3、可配一套默认有刷动力组(我想如果起 ...

说的好,不错的建议

楼主:
大傻鱼同志的意见很中肯,谢谢!
您提到的1、2、3、6这三点我们已经做到(但3中提到的有刷配置是不属于空机板配置的,我们的正版配置会是相对较好的,譬如好盈的电调,天地飞的控等,可能初期成本略高,但长远看是实惠的,而且比您在市场单购肯定便宜)
至于4、5这两点,我分别说明:图装要和胶印公司谈了才知道,如果成本低,我会多送的!
至于前拉后推的问题,我已经在定型前慎重考虑了,综合了很多高手们和老模友的意见,他们都觉得练习机在气动布局,飞行姿态,新手手感控制起步等方面前拉是比较合适新手的。至于摔动力组和浆的问题可以通过用浆保护器、增大飞机的滑翔性能等方面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傻鱼同志的意见很中肯,谢谢!
您提到的1、2、3、6这三点我们已经做到(但3中提到的有刷配置是不属于空机板配置的,我们的正版配置会是相对较好的,譬如好盈的电调,天地飞的控等,可能初期成本略高,但长远 ...

  成本控制好了,50元以内的话,我来2套

网友:
只要不是成品就行了, 套装散件最好.

网友:
还是散件好,运输也方便,当然要是全部附件  最好有点易损备件  比如象螺钉不同类型的安装架什么的  方便新手使用不同的配置

网友:
什么时候量产啊??

楼主:
估计要到5。1了,我争取加快速度

我不想把自己心理都没底的模型卖给模友,更何况还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控制好了,50元以内的话,我来2套

25元的成本可以接受啦.

泡沫的如果量少, 估计也是这个成本价.

楼主:
估计您们自己都是搞EPP的,只开一个200*100*20的模就是3000多

按价把胶,轮,脚架,魔术贴等附件加起都不止25了!

网友:
密切的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价把胶,轮,脚架,魔术贴等附件加起都不止25了!

我知道开模贵,但是你要有一个销售预期,把开模费用均摊。最好申请个外观专利,再打个品牌。呵呵呵

楼主:
飞机的外观好象是不能申请专利的!其次,在怎样预算销售期,25元也做不出这个尺寸EPP的飞机!苏州的小旋风尺寸没有这么大,泡沫机翼的,还要五六十呢?
至于您说的品牌,公司当然有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