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电池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3-26):
1、锂
电池
放电到几伏要保护?3V吗?
2、充电时慢冲与快冲有什么不同?(动力表现与寿命)在不需要快冲时是不是慢冲最好?
哪位能够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一般充电不要超过1C
放电最好到3.3单体就足够了,后面再放到3V放不出什么电了

网友B:
我的充电器的放电功能选3S的话是9V,会不会变成过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