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给个方案

楼主(2007-03-26):
   65cm长  用多大无刷 多大浆 多少电池?现有飞高 b36 长度 50mm kv3500电机 和 b36长度70mm kv1800电机。浆有 x438   x440  x440三叶       电池有三洋2400镍电,还有加拿大的锂锰电用那个好。  如果没有合适的请给提供一个详细的配置。希望各位模友不吝赐教。

网友:
电机用低KV的那个,如果追求速度只有用好电池,你说得都不行。当然,玩是能玩了。

网友A:
b36 长度 50mm kv3500,4S2P锂锰。

网友B:
阿达,你这样的配置会不会烧电机啊,转速要5万转了,推荐第二个电机,电池听阿达的

网友:
LZ的船壳哪里买的,多少价,非常想要一个

网友C:
XH你好,记得N年前我加入这论坛的时候,第一个请教改船的就是你了。
关于做这只船我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它只有650MM,承受的重量有限,我建议电池在700G以内为好。
其次,你的这两个电机的电流挺大的,用三洋的话,电压会不足,容量也小,可能持续不到3分钟,建议用3S2P加拿大电池,这样的话电流足够,容量比三洋多一倍多,重量跟10节三洋差不多。
再次,电机建议用KV3500的,因为如果用KV1800的,转速太低(至少要用5S2P,太重了),扭力过剩,带大浆对于这只小船反扭力等不好调整,而且不好看。浆就先用X438。
具体可以请教ettichenug,他玩过这船,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达,你这样的配置会不会烧电机啊,转速要5万转了,推荐第二个电机,电池听阿达的

我系考虑到电池降压情况下的,不过现在看好像又有点高了。3500KV的建议3S2P,1800的可以上4S1P/5S1P,gzSnoopy 就系用1800kv的540L?,好似上到5S1P,跑得很爽。浆你既然有了就都带过去试,不要怕麻烦。

网友D:
用540L 电机,
如果用lipo ,玩高压低流,用1500kv  6S2  x438/2桨
用nimh ,用2400kv   12-14cell

你手的电机, 跑这只船可能功率不足

网友:
无刷知识还没深入,烦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40L 电机,
如果用lipo ,玩高压低流,用1500kv  6S2  x438/2桨
用nimh ,用2400kv   12-14cell

你手的电机, 跑这只船可能功率不足

我俩想一块去了 ,可这船如果加到6s2可能太重1200g 想用6s1就怕电流又不够 所以烦恼 其实迁就我现有的电池,我觉得用540L 2400kv玩4s2p可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36 长度 50mm kv3500,4S2P锂锰。

我肯定会这样试一下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系考虑到电池降压情况下的,不过现在看好像又有点高了。3500KV的建议3S2P,1800的可以上4S1P/5S1P,gzSnoopy 就系用1800kv的540L?,好似上到5S1P,跑得很爽。浆你既然有了就都带过去试,不要怕麻烦。

可我这个是540XL电机就有380g对这船是不是太大了,当然这两个电机都会试的。只是想少走些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XH你好,记得N年前我加入这论坛的时候,第一个请教改船的就是你了。
关于做这只船我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它只有650MM,承受的重量有限,我建议电池在700G以内为好。
其次,你的这两个电机的电流挺大的,用三洋的 ...

是啊就是不能太多电池的啊  好想最多是14-16节那就是800-900g左右 我也是想发挥锂电重量轻的优势啊

楼主:
还有10节a123电池就是没法冲电

网友:
3500KV的建议3S2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10节a123电池就是没法冲电

mcintosh 说电池可以冲到4.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系考虑到电池降压情况下的,不过现在看好像又有点高了。3500KV的建议3S2P,1800的可以上4S1P/5S1P,gzSnoopy 就系用1800kv的540L?,好似上到5S1P,跑得很爽。浆你既然有了就都带过去试,不要怕麻烦。

gzSnoopy 跑得最爽(应该说是‘恐怖’)用的是十四节镍氢(也许镍镉),那部VOLVO似乎还小一号,他的名言:重量不是问题!!!!!

网友:
我有b28XL 2000kv轉讓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