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控玩G3怎么有两个方向无法满舵?

楼主(2007-03-26):
为什么在G3里,我的左移和前进总不能打满舵???另外两个相反的方向就不会,面且在windows和G3里都有校正过的了啊!!!我用的是雷鸟控???帮帮忙啊老大!!!PPJOY2.83好像!emu1 .8,G3是最原始版本的,用最新的升级版也是这样....晕了,感觉是PPJOY的问题吧,在windows里面校正好像就有两个方向没办法满!!!!在G3里样正也是这样,一边能到-99,另一边就只有44!!!!两个操纵杆都一样,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的雷鸟控是com口的!!!!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不需要满舵,中立点调好了就可以了,一点也感觉不到,也不影响练习。

楼主:
调不好的啊,怎么调都是一边多一边少...很是郁闷啊,用起来怪怪的,一边打一点动作就很大,另一边就要往死里打才有动作.......特不好用啊

网友:
那是你没有在游戏控制器里校准好,重新校准吧?我的很好用,和我的真机一点区别都没有,我在g3.5上练成什么,在真机上就能操作什么样!

楼主:
楼上用的是雷鸟控吗?

网友:
对,我用的就是雷鸟的原装的控

网友:
我也是,不关怎么效都不能效到0%,还是只有玩G2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MSN吗?有问题请教,我也是雷鸟的控,玩FMS可以,玩G3没反应啊,怎么设置呢,PPJOY都弄好了,在控制面板里也有反应的,进了G3就没反应了

网友:
sonorous_hong@hotmail.com,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