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36号的水平尾翼作用大吗? 不大的话就拆了它

楼主(2007-03-26):
水平尾翼给打掉好几回了, 换了2次. 每次断了都等好几天零件. 不知道能不能干脆拆了它?

网友A:
一个装饰,不嫌难看就拆吧

网友B:
那斜撑怎么固定?
不能用“拆”,只能用“锯”

网友C:
我的水平翼早就拆掉了
上次尾管被打,把它敲直,然后把尾桨舵机也移到了最尾部(不用担心拉杆太长容易变形),把水平翼和斜撑都去掉了,现在悬停很好。所以可以放心的把水平翼拆掉

网友D:
完全是为了好看,拆了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