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台锯锯片的升降怎么实现?

楼主(2007-03-26):
我想DIY个台锯,但是怎么实现锯片的升降,之前一个是固定的,大大们指点指点小弟,具体点说说怎么实现,有图更好,先谢谢大大们了

网友A:
做木帆船吗?用铰链加锁定螺母简单点。

楼主:
是的,可否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升降台面,一侧装铰链,另外一侧用锣杆调节高度,螺母锁紧。

网友B:
买个电圆锯倒装,角度和高度都可调,本坛好多文章可参考,你搜

网友A:
这坛好象不多,到是那坛有一些。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升降台面,一侧装铰链(哪种铰链,好多种哦),另外一侧用锣杆调节高度,螺母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