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右旋,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26):
我的E-SKY LAMA V3右旋.调微调也只能减小旋转速度,用手转机机转速有变化.换
电机
和齿轮都无用,上浆电机换了个差一点的就能锁住尾,但力不够飞不起.求解决方法

网友A:
那只有一直打着尾舵了...

网友B:
1检查大、小齿轮、轴承间润滑

网友B:
2、四合一上分流二极管ss14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

楼主:
原帖由
jzcwf
于 2007-3-26 20:26 发表
2、四合一上分流二极管ss14损坏
严重感谢JZCWF.机机的分流管SS14坏了一个,用数字表测为无正向导通,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