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07-03-26):
充电器
:601BC
模式:锂平衡充
电流:2.2A
电压:11.1V(3S)
电池
:2200mAh, 15C, 11.1V (3S)
图一:电压和电流
图二:电压和电量
图三:单个单元电压
没充几分钟,就显示满了,然后就自动停了。之前用的时候电力严重不足啊。

网友A:
看不清楚,语言描述一下

楼主:
输入电压基本在12.6V左右,充电电流从0.4A开始下降,每个梯度下降0.1A,最后稳定在0.1A,直到充满,显示“Full”。
mAh显示,总共就充了46mAh
3个单元的电压,分别是4.18V,4.19V,4.18V
总共充电时间13分钟

网友A:
刚开始充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啊,有可能本来电池就没用多少电,充一会就满了啊

楼主:
4.17,好像是

网友B:
电池内阻大,包括引线插头接触不好等。

网友A:
真的象电脑上反映的吗,平衡充了?下来用表量了吗?都平吗?

楼主:
怎么量每个单元的电压?

网友C:
在充电的平衡接口处量电池的单体电压 电池:2200mAh, 15C, 11.1V (3S) 电流:2.2A
没用过怎么大电流充电 不会是充电电流太大了吧

楼主:
每相邻的2个针,量出来的就是单体电压?共4个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