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我的FF9换成锂电池供电,请问哪里有外形合适的电池卖

楼主(2007-03-26):
不想买成品,太贵.所以想自己组装,容易最好大一点

网友A:
我这有,外形尺寸正好可以代替5号电池!
我的是1800MA 日本产的电芯.三个串连后正好用,我自己也在用.我用的是TDF 的A控!!

网友B:
有图吗?14500的单节锂电好像做不到1800MAH哦,我的电池才700MAH。

楼主:
是,二楼的朋友请上个图最好报个具体的尺寸, FF9的电池仓的形状和天地飞的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