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 V2的严重问题,增加摔机成本。。。

楼主(2007-03-26):
SE V2加强了横轴的硬度,使得横轴不太容易损伤

但我在昨天的摔机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加强

了横轴的硬度后,摔机收到的力量传到了中联

中联竟然变形,横轴轻微弯曲,虽然是轻微弯曲

但还是不能使用了,这样的结果是,并没有保住横轴的

同时还损伤了中联,使得摔机成本上升,而且还因为横轴

太硬,没有吸收力量,这力量除了传到中联,还传到了舵机

我的一颗65MG竟然生生的扫了2个纯金属的齿,这些损伤

都是因为V2的横轴硬度太硬,没有充分的吸收撞击的力量造成的....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动量守恒。相比其他损失,我宁可横轴弯,拌直了一样用。

网友:
虽然我没有V2,但也看过介绍。
说句马后炮的话,当时我知道横轴加固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某个地方结实了,就一定会伤害到别的地方,能量如论如何都要找到出路才肯罢休。

设计飞机,更要学习设计汽车了,要讲究吸能!

网友:
当年我在想那横轴怎么不做粗一点的时候 就猜测是不是故意做成这个样子来吸收炸机能量,保护主轴的.

网友:
我觉得65MG扫齿应该和主轴弯曲有关
横轴部分由于3级联动使传给下部直推连杆的力已经很小了.而主轴弯曲是直接影响斜盘的

网友:
如果主轴做成空心的,是不是稍微能耐弯曲些?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
既然这样飞SE好了何苦V2?!

网友:
楼上的,没人飞V2怎么知道V2的缺点呢。。。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楼主真可怜 又做了次白耗子。。。。。。。

     既然这样我就打消换v2的念头了

网友A:
中联摔机后扭曲的问题在450XL年代已经有了,SE将中联换成金属件后问题有所减轻但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到了V2年代,这个问题要可能要重新评估了.
事实上,厂家在出厂前都会做很多的测试的,这样的问题厂家早已知道.
关键看你看注重哪点了,有时候为了提升飞行性能而牺牲其他性能,这是很正常的.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说得都有道理啊。哈哈哈。。。

网友:
记得以前的横轴,摔机大齿盘很难幸免,现在用的横轴软很多,包括主轴,可以说大奖只要碰东西就会弯,倒是这半年来摔机就是坏大奖跟主横轴。其它的,包括大齿盘,大半年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看注重哪点了,有时候为了提升飞行性能而牺牲其他性能,这是很正常的

只要摔壞的配件買得到  能提升飛行性能 我覺得才是重點

网友:
如果楼主再炸一次还出现同样的问题,那是不是就可以肯定是设计上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