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控的问题~

楼主(2007-03-26):
各位大虾,请问天地飞6A的控和天地飞6-A的接收能否用在雷鸟3上,会不会有电调混控等不兼容的情况?如果有,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没用过,帮你顶下,看高手出现

网友A:
没事的,雷鸟可以使用任何标准的接收机。你可以去网站首页的资讯栏目里面找找我写的《雷鸟更换飞高接收机全攻略》,注意雷鸟的舵机接线可能是非标准的,当时我更换的时候就吃亏了。我的是二代,现在的不知道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雷鸟可以使用任何标准的接收机。你可以去网站首页的资讯栏目里面找找我写的《雷鸟更换飞高接收机全攻略》,注意雷鸟的舵机接线可能是非标准的,当时我更换的时候就吃亏了。我的是二代,现在的不知道怎样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雷鸟可以使用任何标准的接收机。你可以去网站首页的资讯栏目里面找找我写的《雷鸟更换飞高接收机全攻略》,注意雷鸟的舵机接线可能是非标准的,当时我更换的时候就吃亏了。我的是二代,现在的不知道怎样了。

版主 早就改成标准JR插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