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03-27):
450SE 油门从 0-100    大浆 一个变换角度正常  另外一只却是一直保持0度,
而水平翼 随油门变化 倾斜角度,始终不是水平的

要是用手一直强行保持 水平翼 水平的话   那2个大浆螺距变化就正常,

这是怎么个事,麻烦各位大大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用手一直强行保持 水平翼 水平的话   那2个大浆螺距变化就正常 ...

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问题?
只能说明球铰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问题?
只能说明球铰太紧。

是么.但是我检查感觉都很润滑啊 ...

网友:
保持副翼水平的力度如果不大的话并不太影响飞行,也有可能是虽然顺滑,但一边比另一边更顺滑 ,仔细量量看副翼到旋翼头的距离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会影响动作精确度。

网友:
平衡翼的高速旋转产生的陀螺效应能自动纠正,只要不是太阻塞没问题

网友:
在飞行中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大家的飞机在不接电机调试都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