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遥控电池

楼主(2007-03-27):
遥控大部分是12v,用锂电要100元左右,还是贵了点,我想用3.7伏5000ma才40元加10元左右dc-dc升到12伏,不知可行否?

网友:
电压太高!我的氢电9.6V充满后指针已超过......

网友A:
买 1-1.5元/节的镍氢电池就OK了.

8节才 8-1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 1-1.5元/节的镍氢电池就OK了.

8节才 8-12元.

这种电池运气好的话还好,不然都是垃圾。工包的

网友B:
我用1.5v-10v升压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1.5v-10v升压版

升压版自身会有消耗吗?

网友:
 1-1.5

网友:
要是能找到便宜的低C数的锂电池也不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C:
我用18650电池组2200MAH,飞一来半个月都不用充电 打算在控的模拟插座的四周开4个洞上锣丝固定电池

模拟器改用音频插座了(红色指示灯的左上边),连接电脑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大部分是12v,用锂电要100元左右,还是贵了点,我想用3.7伏5000ma才40元加10元左右dc-dc升到12伏,不知可行否?

用DC-DC时没有低电压报警,电池电压不足时,用着用着会突然断电.
这时就哭吧!
另外,电压波纹太大,不知会不会造成干扰!

楼主:
低压

遥控器会报警吧?波纹加电容或磁环过滤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18650电池组2200MAH,飞一来半个月都不用充电 打算在控的模拟插座的四周开4个洞上锣丝固定电池

模拟器改用音频插座了(红色指示灯的左上边),连接电脑也方便
http://photo.5imx.com/up/0703 ...

与我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我还是把电池放在电池原位,改动了电池盖,能正好放下.美观影响不大

网友:
电池是从笔记本电池里拆出来的
还有20多个吧,单支容量2200-1600不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与我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我还是把电池放在电池原位,改动了电池盖,能正好放下.美观影响不大

这位模友你是怎样改的,18650怎样也放不下电池盒的啊,可以上图看一下吗??: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大部分是12v,用锂电要100元左右,还是贵了点,我想用3.7伏5000ma才40元加10元左右dc-dc升到12伏,不知可行否?

不可行,一般BOOST电路在工作频率为1MHz时,最大转换效率为70%,以此计算:发射机工作电流大约250mA,PTX=12*0.25=3W,电池输入功率最少为3/0.7=4.3W,那么电池最小输入电流=4.3/3.7=1.16A,BOOST电感额定电流需要1.16A*3=3.48A!
BOOST开关电源要做到70%可不是一般的难啊,还有就是输出纹波电压和高频辐射也不是加一个磁环就能解决的.
还不如直接买一组8C的11.1V动力锂聚(70元),又安全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模友你是怎样改的,18650怎样也放不下电池盒的啊,可以上图看一下吗??:loveliness:

就是这样的! 小带点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