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500偏移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7-03-27):
如果可以调整或改造不是成了很好的东西了么?
为什么会造成偏移呢?原因出在哪里?
有人知道么?

网友:
骨子里的问题,胎里带的

网友:
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
RCE500使用的传感器输出信号太落,所以RCE500使用了一个放大电路进行放大,但放大的同时也有干扰波产生,所以会有慢慢飘逸的现象,楼主主要调节舵机的 Sub Strim 功能即可,调节时看着尾巴的偏移,一直调节到不漂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E500使用的传感器输出信号太落,所以RCE500使用了一个放大电路进行放大,但放大的同时也有干扰波产生,所以会有慢慢飘逸的现象,楼主主要调节舵机的 Sub Strim 功能即可,调节时看着尾巴的偏移,一直调节到不 ...

 学习了,太好了,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了,回去试试!
偶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