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尾巴该怎么调啊

楼主(2007-03-27):
加油门的时候往一边转,减油的时候又往另一边转,加大减小
陀螺仪
感度好象也没什么效果,平时飞得经常修正,只敢尾巴对着我

网友A:
遥控器的跟轴混控没有关掉吧?

楼主:
revo什么的?关掉了啊

网友B:
練技術的好機機
有沒有試著換尾舵機??尾槳主軸有沒有彎??尾槳動作會不會卡住??

楼主:
尾机没换过,hs55,尾浆什么的都没问题,个人感觉是尾舵几或者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C:
尾舵和油门的混控打开了吧?

网友D:
螺距,还是螺距,螺距要低点,再低点

网友E:
悬停转速调高,螺距调低

网友F:
我的也是

楼主:
 螺距确实非常大,0的时候就是2 3 度了,手上没更好的舵机了,明天减小螺距看看

网友G:
螺距方向混空

网友H:
螺距过大,转速不够,尾桨的转速随之不足,难以控制。

楼主:
减小了螺距,效果好多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