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双桨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的LAMA 有双桨,老调调不好,请问有影响的吗?另外还想问下,混控上面有两个旋钮,分别是调什么的。一个是GAIN 一个是PROPORTIONAL

网友A:
同问,我的lama上桨也有轻微的双桨问题
调了球头扣连杆的长度,但好像没什么效果,也不敢再调了,球头好不容易才能拆下来

网友B:
轻微的双桨好像不影响飞行吧,呵呵

网友C:
这飞机本身就是双浆的阿

网友A:
原帖由
xwdwy
于 2007-3-28 11:51 发表
这飞机本身就是双浆的阿
倒了
此双桨是对同一层的桨叶而言的

网友D:
看看哪个桨在上面就把它往下拉。

网友D:
可以在桨上贴红色标签就好区分了

网友E:
那2个调的东西GAIN是调陀螺仪敏感度,另一个是调自旋的

网友F:
就这样,凑合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