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的锂电.........

楼主(2007-03-27):
我的锂电大概有半年时间没用,最近拿出来发现电池里面好象有一些气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池要坏了啊,我也不敢充电,害怕失火,我量了一下电压,两节7.5V,正常,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请指教

网友:
电池的胸怀真小 半年没理他就气成这样 这样的“朋友”别要了 免得出事 扔了算拉

楼主:
其实电池是都没怎么用过,买回来还没上过天呢.真是郁闷

网友:
电池有可能是充满电存放的  存放电压最好是3.70V左右 搜下以前的帖子 这样的电池已经报废了 还是别用了 估计放电已经不行了

楼主:
安全第一,虽然经济很紧张,最终决定扔垃圾桶(是不是污染很厉害啊)

网友:
要扔进电池回收箱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半年都不理我,我当然生气啦

找个荒郊野外处理了吧

网友A:
 不晓的里电拆开,内部是什么样的?谁有,上个图看看呢!

楼主:
宿舍楼下有收集废旧电池的箱子,但是我怕扔进去了,被那些取电池的人看见觉得好奇拿回家玩,万一出了一点事故,那我就有事情做了,可能有人会提醒我在电池上贴个纸条,上面写:此电池危险,请小心.我想那人看见了肯定毫不犹豫的就把电池拿回去玩了,因为人就是这样,贱,你越不让他做的事情,他还偏要去做,想弄个究竟出来,哎,也许好奇心会惹出事故来.所以我想我还是把它带我荒交野外,找有个偏僻而又隐秘的地方,偷偷的把它埋了,然后在插个牌子在上面:下面没有电池,

网友B:
锂电不管是使用还是保养也是比较讲究的。

●燃烧:使用非锂电池充用充电器进行充电,有可能引起锂电池损坏、冒烟、发热或燃烧!
●损坏:过度放电、过度充电或反向充电将立即导致锂电池损坏!
●充电:充电电流不得大于电池容量的1/2;充电截止电压为单颗4.20V±0.05V。
●放电:初次使用,请先使用推荐的充电器进行充电;
    持续使用时,请注意检查电池电压,3串电池组总电压不得低于8.25V;2串电池组总电压不得低于5.5V;单颗电压不得低于2.75V。低于这些额定电压将导致电池气鼓,直至损坏!
●保存:锂电池的自放电率高于镍氢电池,长期保存,容易过度放电,请定期检查电压,使之单颗电压维持在3.6V~3.9V之间;保存条件:温度-20℃~+35℃;相对湿度45%~85%。

网友:
里电在百分之40左右存放最好,也就是3.8V的时后!底于3.6V以下的可能过放!高于4.2V过冲! 存放2-3个月要拿出来用一下!保证电池的性能没变!

网友:
一个月没用的话,充满存放有事?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精彩 还有就是 报废电池处理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用盐水浸泡24小时后再做相应分解处理 这样可以减少污染和危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不管是使用还是保养也是比较讲究的。

●燃烧:使用非锂电池充用充电器进行充电,有可能引起锂电池损坏、冒烟、发热或燃烧!
●损坏:过度放电、过度充电或反向充电将立即导致锂电池损坏!
●充电:充电 ...

昏,哪个说得锂电自放比镍氢还大得。。。。锂电是自放最小得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的里电拆开,内部是什么样的?谁有,上个图看看呢!

里面是一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