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手:我的3ELPC-1080充电的时候非常烫手,不知是否正 ...
请问老手:我的3ELPC-1080充电的时候非常烫手,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2007-03-27):
我的3ELPC-1080充电的时候非常烫手,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是不是你充11.1 和7.4的电池了
要是我说的那样是正常的,要是你担心就一个一个充就 没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把散热风扇换了个方向,但不知道会不会毁坏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