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舵机与jr接收机接口不兼容,求教

楼主(2007-03-27):
futaba
舵机
与jr接收机接口不兼容,求教
futaba舵机与jr接收机接口不兼容,求教?
是否用美工刀削去多余部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切掉即可.但每次插入JR接收机时,一定要仔细注意一下极性.不要插反.JR接收机插口两侧有个小倒角,是为防误插的,但即使用劲,也能误插入,特别提醒注意!

网友C:
把FUTABA的线,切掉点就行了
现在外边的模友百分之九十九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