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国产1:16电越改成2驱的会快吗

楼主(2007-03-28):
请问我的国产1:16电越改成2驱的会快吗
这个不买来后看到它的网页说明速度是只有20公里/H的
垃圾 还不带电池 不带充电器 垃圾
玩时还没事就停下来不动不是就失控乱转不停
早知买那些国产的1:18的

这个我想改成2驱的不知会不会快一点爬力会不会小了?

楼主:
我都没 呢
难道我们是同是苦命人
买了只好拆来过个拆瘾呢

网友:
直接把前面的狗骨头下掉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试了行不通
会动但不会走的 一定要4区的行! 好象3个轮以上动了才会向前后走的, 我也搞不懂 算了不搞这拉圾了有银两买又再次冲动才去卖过个处国货过一下瘾

网友:
我手上的是第一代,如果拆掉狗骨的话,会因为中间的差速齿轮组导致后轮不动,只可以想办法把连接前狗骨的卡扣固定住,否则后轮不会动的...不过这车如果只用后轮的话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打滑...而且越野车不是四驱的话,很可能在一些地形跑不起来。

如果速度最高的话还是去玩跑车罢...

楼主:
我对楼上说的理解是把前狗骨同前差速齿轮组(我不知有没搞错是不是叫做"差速齿轮组")
我想的是把连接前狗骨那端 用胶粘死 就是楼上说的 卡扣固定住
那么中间的差速齿轮组会不会给磨坏的呢? 要装回4区那就 不可能了吧?

玩跑车罢 我看如果越野和跑车在同一比列轮子同一大小的情况下
底盘好象一样高的那如里是这样我多会玩跑车多一点因跑车的车样子
我就喜欢
好象市面上的跑车和越野结构都多一样的就是个车壳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理解应该差不多...就是连接前狗骨的地方固定住,不过不需要用胶,其实用一条比较长的铁条或塑料条(例如把回形针拉直)插在原来固定狗骨的那两个孔中,那前面就转动不能了。

磨擦是肯定会的,但是看过大概不是暴力摩擦,只是普通的齿轮咬合之间的磨擦...所以不必太担心...只是这车子我正常行使大概1周,也已经换过2套前后差速...因为齿轮磨坏了.... 所以建议楼主要有更换备件的心理准备...不过我觉得其实楼主可以考虑找生产商再入个中间的齿轮组来备用,这样一个转改来做2驱,要换回4驱的时候就连齿轮组一并换掉

楼主:
算了不改了请各位也不用回这贴了

呵~~呵 算了 这么烂的东西还是不玩了
哎又是冲动惹的祸买了这个
我也了解了4驱改2驱的一些东西了 谢谢个位指教的网友们

算了不改了请各位也不用回这贴了

网友(2007-05-06):
请问lz你这车配的是新版本的控么?
我最近也挺感兴趣的。。
联系我qq:81486265

网友(2007-11-06):
这车不会吧。。

我玩得挺爽啊。。。

失控是电池不够电吧。。。

一定要充电电池,普通电池内阻大,玩不了。

这车是三差速的,该不了两驱。这车基本完全仿制京商的车,不会差。

耐操!朔料件结实的很。。

网友:
我的这个车可以超过40公里,11.1V理电,无刷马达,改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