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用539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600用539
舵机
飞航线,可不可以,我现在是在大动力的飞,会不会把舵机扫齿,请教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我就在用539飞航线,应该没问题。
买控配的539,不用可惜,等5 39差不多了再换9252或者9255

楼主:
我问过飞600的,说539很容易扫齿,我是大动力在飞

网友B:
没问题的,航线飞扫齿的话,那质量太差了
不知道你的大动力是什么意思!
是暴力吗?
不过用539飞600好像太委屈600了,本来这个飞机就是为了飞及至的3d的,飞航线屈才了
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w我的水平现在就是航线啊,新疆现在电直我还没有见飞3d的啊,经济欠发达地区,电直加起来还没有温州的多

网友A:
大动力飞是什么意思?我悬停点的油门是78%,不知道算不算大动力啊?反正是航线,又不是3d

网友D:
用好的,保险系数高了。嘿嘿。

网友E:
用好的就知道炸机的痛了,嘿嘿
稍微好点的斜盘高速大力数码舵机一个总要6、700块吧,3个就2k没了。。。。

网友F: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省

网友G:
600用来飞航线确实是可惜了~

网友H:
我也用539啊,稍威翻几下还是没问题的
我也用539啊,稍威翻几下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I:
还是用9255吧,更保险一点.

网友J(2007-06-08):
539用来推油门,震动大也会扫齿

网友K:
今天下午輕眼目睹 539少齒 失控
600斜斜高速穿過我們後方
直奔樹林 大獎砍到樹候墬落
場面驚險壯觀

网友L:
幸亏是树不是人
否则.....................................

网友M:
哇 强 砍人就成白条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