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500陀螺仪上有一根单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3-28):
RCE500陀螺仪上有一根单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感度调节, 通常差在第5通道, 可以通过遥控器调节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节, 通常差在第5通道, 可以通过遥控器调节陀螺仪感度.

我把他插在第5通道,陀螺就没有反应了,放在第6通道,才有反应。我不接它,陀螺也有反应。搞不懂啊!

网友:
 ...要看你的是什么控 还有你的第五通道打开没有 没开通你插上去也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