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翼是个什么东西啊

楼主(2007-03-28):
它是干什么用的啊,是直升机用的东西,还是固定翼用的啊,

网友A:
是固定翼用的,在起飞、降落的时候增加升力

网友B:
  慢慢潜水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C:
增升减速

网友D:
我天天潜水有1年多了 现在知道了很多东西

网友E(2007-05-09):
你打我电话,我是航空专业毕业的,我告诉你!

网友F:
楼上的"你打我电话,我是航空专业毕业的,我告诉你!
你电话是多少啊

网友G:
原帖由
metaltao
于 2007-5-9 18:05 发表

网友H(2007-06-20):
把机翼弄成凹凸翼型(真飞机是窗帘样的),飞机低速时增大升力便于起飞和降落

网友I(2007-08-01):
我知道。。
襟翼是固定翼飞机上的东东。当飞机着陆时,起到减速的作用。
它的位置是和副翼一线,并且靠近机身的部位。
它只能往一个方向变曲(向下)。

网友J:
普通的模型飞机(固定翼),如果副翼是由两个独立的通道控制的。不是那种只用一个舵机,或者虽然是用两个舵机但是通过Y型线连接来控制副翼的飞机,通过混控就能把副翼当作襟翼来使唤。降落时打开襟翼功能,再稍微拉点杆,能明显感到飞机在空中减速,这个又叫空气刹车吧。
好的模型和真飞机一样,襟翼和副翼是独立的。我以前有架赛斯那,就是这样的。

网友K:
减速降落

网友L:
原帖由
metaltao
于 2007-5-9 18:05 发表
我也学航空的
你和你头像一样吗
一样就顺便 把你电话号码个我一份吧

网友M:
固定翼用

网友N:
现在好象模型中使用襟翼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