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猛电池

楼主(2007-03-28):
谁有锂锰电池被操坏的图片啊!
传几张上来看看啊!
亲身经历的说说过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操坏 听说这款电池很耐用的哦,我想不是短路的话..........谁这么厉害

我自己有4节放着,看看哪天坏

网友:
我在用,很好没有坏!

楼主:
  我会争取操坏它

网友B:
前几天不小心充到4.63伏,没炸。今天放船电池放电不行了,只能跑50米缓口气再跑50米。再充电压上升很快,看来电池废了

网友:
 还没坏过

网友:
我也在努力操坏,不过估计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不小心充到4.63伏,没炸。今天放船电池放电不行了,只能跑50米缓口气再跑50米。再充电压上升很快,看来电池废了

4.63V怎么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3V怎么冲的?

串充的吧!

看来不要过充,过放 就应该比锂电耐用的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63V怎么冲的?

普通稳压电源(带电压电流显示)并冲的。出去吃消夜忘了检查电压了,以前一般最高充4。4V都没问题的

网友(2007-05-13):
呵呵,还是小心的好,耐操也不能这样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稳压电源(带电压电流显示)并冲的。出去吃消夜忘了检查电压了,以前一般最高充4。4V都没问题的

强!  敢搞

网友:
我在用。。。用来飞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