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07-03-28):
最近比较衰,连着坏了两个600
电机
的轴承,查了一下,规格是5x11x5的,请教一下各位,哪个牌子的轴承比较好,可以适合在电机这种环境里使用?

网友A:
685ZZ? 你在杭州可以去长城机电,三久轴承,有EZO的,不开票6.8元1个

网友A:
亚拓原厂的也是EZO的,其他牌子的话你自己可以再去问问,应该也有的
H60102 Bearing(685ZZ)
Use for 600 brushless motor
Bearing 685ZZ x 2(Φ5xΦ11x5mm)
EZO Made in Japan

网友A:
官价折合RMB,约40块钱2颗,呵呵

楼主:
谢谢goodboy的回复,我去找找

网友B:
哈哈。原来这里有很多改造高手。
学习了。

网友A:
今天路过三久轴承, EZO的没货,俺抓了2颗MIJ的NMB 685ZZ,回来试了一下,果然和国产的转起来感觉差别很大,准备替换原450se主轴轴承,价格是8元/颗,推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