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问题!大问题啊!红灯和绿灯交替不停的闪,失控啊

楼主(2007-03-28):
晕了!电池充好电放上,那个4合1上的灯就红灯和绿灯交替不停的闪,不能启动,陀机会在接电的一瞬间到最下面的位置,之后没有反映了。

要么就是突然自己转起来!狂转,无任何的征兆!郁闷啊!

有一会又好了!但是当发射端关了以后,又反复了!郁闷啊!

连2块电都枚完呢!

老大们继续帮忙啊!

网友:
控开了没?
先开控在给jj通电

网友:
估计是控的晶体接触不良或是控没电了。
插拔一下晶体试试

楼主:
下午下班试试老大门的说法!晕死了都!

不过我好像的确是先看控的!

控可能是没电了,我买来一直用拿8节电池的!晕啊!

请问老兄们!我的控上有一排小灯,共计5个,从左至右,红黄绿绿绿,现在只有红的亮!正常么!???

多谢帮忙的老大们!再次感谢中

网友:
控沒電了

楼主:
我的控上有一排小灯,共计5个,从左至右,红黄绿绿绿,现在只有红的亮!正常么!???

这是显示控有电没电的灯么?!呵呵

没说明书啊!

中午去买了电池回来试试!

谢谢老大!

网友:
只有红的就是没电了呵呵

楼主:
刚才换了8个新的南孚!现在遥控器上所有灯都亮了

可是开了遥控,去开JJ,4合1上还是红绿交叉显示!我狂晕啊

网友:
默哀,难道4合1真坏了?

没这么不皮实吧

楼主:
我刚吧4合1 暴力拔了下来!准备打开,想:最后再试一次,结果好了!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晕4!但可以确认的是:遥控器确实没电了,应该是引起这个问题的一方面原因吧!

网友:
:)

LAMA是有这个问题,我的也是,多数情况下是锂电没电了,LAMA基本上因电池没电或不足,会有如下表现:
1)原地打转,明显感觉一个桨没有力气;
2)停下来在起飞,红绿灯交替闪动(或突然无征兆失控,然后闪动)

楼主:
2)停下来在起飞,红绿灯交替闪动(或突然无征兆失控,然后闪动)

老兄形容的真合适!就是这样子的!

MS现在好了!等下班去飞个先

楼主:
都再嘲笑我啊!

网友A:
估计控的电力不足,重买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控的电力不足,重买电池试试

谢谢老大!已经解决,确实是控的电池问题!

今天中午花了18大元买的南孚!一切OK,多谢!

再次感谢关注的老大们!

网友:
啥时侯请客庆祝一下?

楼主:
努力中!去完了飞行表演,帽子里攒了钱!一定请大伙

网友:
小电直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QQ42053953  电话也OK 13599331123

网友B:
先换电池看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