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不知道是充电器原因还是电池带给我的苦恼

楼主(2007-03-28):
自从玩了电船就开始陆续采购电池:三洋SC2400的 36节  加拿大6节 三洋4500的16节。电池到手后没有锂充,加拿大就暂搁置起来,用××5A的快充玩了几次,因为这个充电不能自停,经常是把电池充烫(大概60-70度)才拔,经学习后发现这样对不起血汗换来的银子,于是多方面对比充电器,最后购买了BC601,原以为充电的麻烦可以彻底解决了,谁知道更多的苦恼才接踵而来! 充电器刚到手发现没有一个汉字,,中国产的东西卖在中国的地界为什么要用满幅的英文?国外的产品卖到中国至少也中英并用! 终于在老鸟的指点下在5IMX里找到了中文说明,打印装订成册 研究半夜  挂上4500的三洋(此电刚跑过船,电量基本用尽)设置好放电电压 8.6V 放电电流2A  启动 兰色的屏幕的确很赏心悦目,过了129分钟发现比冰箱压缩机分贝还高的风扇声消失了,起身一看很奇怪啊:屏幕显示  电池电压11.47 放电容量1890MAH   为什么我设置的是到8.6V自停 现在还是11.47  恰好万用表没电了,于是只好再次启动二次放电,又在网上泡了2个小时后 发现放电又截止了,起身一看  电压11.46  放电容量1680MAH    我倒! 连忙找出说明书研究到23点没有任何收获....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  开始充电  调到NIMH设置电流1.5A后启动充电。我在论坛买的三洋标称实量是4200  我终于在充进450MAH后熬不住了,昏昏睡去.....早上起来一看 ,终于忍不住骂了句 我操! 601屏幕显示充进电量785MAH! 电池坏了?充电器坏了?我不会用这个充电器? 接下来的几日只做了3样事  :
1:找充电器更详细的说明
2:把我所有的电池都充放了几次
3:找卖家和厂家。
第一件事终于没有收获。 第二件事的结果和我第一次充电遇到的问题相同。第三件事的结果是卖家让我找厂家鉴定,如果是产品有问题可以给我退款,并给我厂家电话---深圳科乐科。咨询后先说让我邮寄到厂里检查一下,我打好包准备发出,临发又打电话确定手货人时 厂家在电话又说未必是充电器有问题,可能是我不会使用或电池有问题,让我找他们工程师咨询一下(当时工程师不在),我从3月22号陆续打7个电话过去都没找到工程师,厂方小姐一直说工程师不在,昨天我向厂方要该工程师的手机号  一直接我电话的裘姓女子说 对不起 先生 我们的工程师不对外接电话!  这是人话吗? 难道你们的工程师只能用你的手机接电话? 为什么不能打个电话给我?难道这几天他都不上班吗? 这7天都没有找到一个说法或结果,希望这里谁能给我提供点帮助,谢谢了,另外我这个601BC 全新(错了既然使用过了,该叫几乎全新)无任何划伤损坏  配件包装完好齐全,又想收的兄弟找我 我亏50元包邮了  原价500不包邮买的!

网友:
一直认为,为了充个电花这么多银子,不值。花银子上当,更加不值。

网友:
着充电器不怎么样!

网友:
唉,不如用我的DIY冲啊

网友:
不就个充电器吗?
换了吧,DIY组一个去

网友:
在論壇搜尋601BC問題可真多!
建議樓主把標題上加上601BC,讓大家看到這些問題,

我的601是把鎳氫電池充到燙也不自停!601BC上的鎳氫Peak Sensitivity設5mv,也沒用!PC監看電壓都已經從峰值降了1 伏特也不停,早上起來,2500mah的電池充了4300mah也還沒停,燙的很,看樣子要充電要準備一條石棉防火毯把電池包起來!以免有危險!同一組電池之前用另一台PROLUX 104充電從未有問題,

那風扇聲音跟16 吋排風扇有拼!

至於601BC附的英文說明書應是場方工程師寫的,再翻譯成英文,他沒有想到他所懂的原理或是知識,一般消費者並不一定懂得,

以前我編寫一些操作程序書,寫完拿到公司大樓電梯口,隨機找人致贈一點酬勞,請他試著看程序書來操作看看!為的就是將程序書寫到大家看的懂!
但是這台601BC說明書真的讓我頭大的很!

网友:
既然是没电的三洋,直接充就可以了,在setup mode把电流设置为4000mah,设完后充电,充电器到4000就会自动停止的.
我不是托!!实话实说!

网友:
601说明书.我也和楼主有同感,先把它彻底搞懂在看看是不是机器真有问题.

601AD_BC充电器中文说明书

一,锂电池充电及放电:
按"Batt Type"键选择"Li--Ion/poly"(锂电进入模式)按"Start"键进入锂电充放电菜单.
1.按"Inc"键转换为Li--Poly Charge(充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2.按"Inc"键转换为i--Poly Bal.chg(平衡充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3.按"Inc"键转换为i--poly Dischg(放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放电电流和放电电压,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放电.(放电完毕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注:无电池或电池损坏时充电器自动报警

二,镍氢电池充电及放电:
按"Batt Type"键选择"NiMH Batt"(镍氢电池进入模式)按"Start"键进入镍氢电池充放电及循环充放电菜单.
1.按"Start"键转换为:NiMH Charge(充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电电流,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2.按"Start"键转换为:NiMH Discharge(放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放电电流和放电电压,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放电.(放电完毕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3.按"Start"键转换为:NiMH Cycle(1-5次循环充放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放电先后和次数(1-5),对电池进行激活,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放电循环.

三,镍镉电池充电及放电:
按"Batt Type"键选择"NiCd Batt"(镍镉电池进入模式)按"Start"键进入镍镉电池充放电及循环充放电菜单.
1.按"Start"键转换为:NiCd Charge(充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电电流,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2.按"Start"键转换为:NiCd Discharge(放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放电电流和放电电压,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放电.(放电完毕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3.按"Start"键转换为:NiCd Cycle(1-5次循环充放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放电先后和次数(1-5),对电池进行激活,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放电循环.
四.铅酸电瓶充电:
按"Batt Type"键选择"b Batt"(铅酸电池进入模式)按"Start"键进入铅酸电池充放电及循环充放电菜单.
1.按"Start"键转换为b Charge(充电准备)按"Start"键设定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6或12伏),设定完毕按住"Start"键2秒后开始自动充电.(充满后自停并显示充电值)
五.按"Batt Type"键选择Save Data(数据记忆模式)1-10组记忆,可对经常使用的电池或电池组进行快速记忆模式充放电.按"Start"键设定:电池种类,电压,容量
六.按"Start"键转换为setup mode(个性化设定模式)
1.Li--Ion/Poly(锂电识别电压选择3.6或3.7伏)
2.NiMH Sensitivity(镍氢电池充放电电池节数识别
3.NiCd Sensitivity(镍镉电池充放电电池节数识别)
4.Temp Cut off(充电温度识别20-80)
5.Waste Time(充放电转换等待时间)
6.NiMH/NiCd/Pb(镍氢,镍镉,铅酸电池识别容量)
7.Safety Timer(识别充放电时间)
8.Lapacticy Cut--off(识别充放电容量)
9.Key Beep(提示音开关)
Buzzer
10.Input Power Low (输入电压设定)
11.Back--Light(液晶屏对比度设定)
另外这两个我不知道意思,请教9楼和各位高人:1.save data         2.load data
还有第六大项中的2.3.6.7.8.小项是充电器自动识别还是人工设定,如果是人工设定该怎么操作.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楼主:
我今天终于联系到科乐科的工程师,回答说  可能程序有问题,让我寄回厂家给予更换! 这里继续出601BC ,450不包邮,厂家更换新的后直接寄发收买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科乐科的工程师他們有e-mail嗎?

楼主:
你查查他们网站吧  我的地址在公司里 需要的话明天给我短信发给你,13706225073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很复杂,要玩的爽,就得弄个镍氢专用的充电器,601bc这种东西,镍氢功能不过是充发射接收电的,充动力电,差远了啊
4200mah的电池,怎么也要2C充电才能玩的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