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lama 3还是4呢?

楼主(2007-03-28):
最近esky又出了个lama4价格差不太多,玩过的朋友推荐我应该买哪个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买3
新买了4
还不错
一体化机壳,感觉乃摔点,不过脚架差点,两边都断了,AB胶伺候

今天把LAMA4升级后,操作不是一般的稳,非常好
建议使用LAMA3或4,都去买金属件来升级
其实不要多
换个金属斜盘和内杆 ...

我这里有你要的货.http://shop34349465.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瞧瞧

9494,从哪买的,价格是?准备出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买3
新买了4
还不错
一体化机壳,感觉乃摔点,不过脚架差点,两边都断了,AB胶伺候

今天把LAMA4升级后,操作不是一般的稳,非常好
建议使用LAMA3或4,都去买金属件来升级
其实不要多
换个金属斜盘和内杆 ...

上个图瞧瞧

网友A:
我没有买3
新买了4
还不错
一体化机壳,感觉乃摔点,不过脚架差点,两边都断了,AB胶伺候

今天把LAMA4升级后,操作不是一般的稳,非常好
建议使用LAMA3或4,都去买金属件来升级
其实不要多
换个金属斜盘和内杆套装就可以了,现在EK5-0210还不好买,到处都没货
换下来100来块,效果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天外飞的网站
lama4的斜盘是EK1-0571
lama3的斜盘是EK1-0319

那到底哪个好呢??   3还是4?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是什么东西???

就是十字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斜盘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AMA4好,V3是X型的,飞的不直.
LAMA4就比较好点!!

看了下天外飞的网站
lama4的斜盘是EK1-0571
lama3的斜盘是EK1-0319

但从图上看不出两个有啥区别

网友D:
LAMA4好,V3是X型的,飞的不直.
LAMA4就比较好点!!

网友:
除了外形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看个人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