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6EXHP

楼主(2007-03-28):
救命啊~~~~~~~~~~本人是新手。现在手里的450电直以前用天地X的控飞的。现在 想用6EX控。。 146IP接收机 +401陀螺仪+3154舵机 才买来的。。。  现在不知道6EXHP的控怎么设置。舵机是辉盛9克的。。。。求救明白的摸友帮帮我啊。。。 拜托了。。。。。   有这方面的贴子告诉我地址也好。。。。。

网友:
才装了Se 配置跟你一样。 可以跟我联系 QQ:10321204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给我也说一下.(才搞了6EXHP,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4不行~拉力可能不一定够,其实56也不错拉~

是不是太小了 ..真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太小了 ..真的不行吗

也看你尾退的结构和顺滑度。

不行就装到靠近尾巴处,搞个短连杆的直推,然后尾轴尾推上点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54不行~拉力可能不一定够,其实56也不错拉~

HS-56与S3154的技术数据比较

工作电压
重量
轴承数
HITEC HS-56HB
0.12sec / 60°
1.0kg/cm
4.8V
10.7g
Futaba  S3154
0.10sec / 60°
1.5kg/cm
4.8V
7.8g

网友:
不要相信什么拉力不够的问题,尾舵1KG/cm够了,要讲究速度和小死区。

网友:
3154垃圾,容易坏,偶们一起飞的人坏了4个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 这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9d0fbc59e7f59ece23e419deb35bbd05.jhtml

网友:
1、3通反向,一般新手都会搞错的地方
2、因为使用辉盛,一定要调整EPA来让各个卸盘舵机的运行角度相同,具体看我以前最早的帖子
3、油门曲线,0, 35, 70, 85, 90
4、螺距曲线设置, 具体看飞机的特点,这里没办法说
5、可设置D/R,调整大小舵,对新手有帮助,可让飞机控制更精确

楼主(2008-02-16):
回复 网友C:

虽然我现在已换DSX9控, 但还是要感谢朋友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