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T6EXHP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7-03-28):
就是如何将PCM模式转为PPM模式多谢

楼主:
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A:
在遥控器设置里的第一项里。比如 MODEL 1 用SELECt键选择。就会看到PCM选项 。用+-键选就可以了 不过换了调制方式后要重新开遥控器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试下先

网友C:
要按好多秒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LEC这个健我不知在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电话吗人打电话给你好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