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式球头扣的建议

楼主(2007-03-28):
如果调节式球头扣的开口在上面,换副翼杆的球头扣就不用拆副翼杆和副翼了。

网友:
 好主意,好象一只青蛙

网友:
有那么点意思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摔机时球头扣报废的几率就大很多了。还是保证摔机后损失最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摔机时球头扣报废的几率就大很多了。还是保证摔机后损失最小的好。

新手,展示没有摔过机。
能分析一下原因嘛?

网友:
如果球头扣因此报废会不会减少对其他部件的伤害。

网友:
 可以直接把副翼杆从缝隙里装进去,好主意

楼主:
斜盘的球头扣用不了这个,距离太少了。

网友(2007-08-04):
这个用副翼上绝对刚刚的

网友:
做成金属的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