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DIY最便宜的锂电平衡充之二

楼主(2007-03-28):
之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006&extra=page%3D1&page=1

前面说过使用332充电板来DIY平衡充。搞了一套以后感觉还是有缺陷,最大的问题是低栅压的Pmos管不太好找,而且对电源的要求也高了点。想来想去,继续在网上淘啊,终于淘来了这个东东。

输入12V的DC-DC充电器。7.4V 0.75A。可惜不是隔离的。

主芯片KA7500,尺寸5.5*3.2cm

下面开始改装:

1、改充电电压

在IC1的第15脚和第13脚之间接一只5K左右的电阻,输出电压降为4.2V左右。调整VR1使输出电压为4.20V,使用BB电的请调整为4.150V。
电阻的接法。

楼主:
上面的图中电阻没有直接接到13脚上是因为焊电阻的时候,LED灯座还没有拆掉,13脚被挡住了下不去手,嗬嗬!

2、改充电电流,这块板子上面的限流电阻限制在了750ma上,电流勉强够用,不过我们要DIY的是1A的充电器,所以当然要改。

在背面的贴片电阻R12两端焊上一段导线,测量充电电流,调整导线的长度使电流大于1A,这时候导线的电阻就是所需要的数值,固定好。即可。

R12的位置(图中还没改)

楼主:
4、电源的解决

这块充电板实质上是非隔离的DC-DC,所以电源必须隔离,幸运的是DC-DC模块对输入电源要求很低,允许电源有较大的波动,仍然有稳定的输出。

电源使用廉价的电子变压器改造。拆下电子变压器里面高频线圈的次级,用合适的漆包线三线并绕,9-12匝,在磁芯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粗一些的漆包线。

用FR107四只一组搭成整流桥,接在电源和充电器之间即可。

5、成本核算

KA7500充电板4.5元/块,4.5*3=13.5
电子变压器     7元/只   ,  7*1=7
FR107二极管 0.1元/只,0.1*12=1.2元
合计:21.7元。

优点:制作简单,环节少,配件少,只需一个电子变压器和三块板就能组成完整的3S平衡充,容易缩小体积。

楼主:
上面没有图,电子变压器都在办公室,可能的话明天上图。

网友:
真是能干之人

网友:
好贴,这款充电板我也问过掏宝的卖家,不过店住说那颗指示灯不能指示电池的充满 不知道是用什么芯片

电子变压器我自己也绕了一个(7组输出)带6块332充电板和风扇

网友:
这个不行。不能自停

楼主:
今天刚刚把这个装起来,正在逐步测试中。

回复:6eyesdog

那个指示灯的确不能指示充满,打算用一只TL431来检测充满。

芯片是KA7500B  PWM控制,DC-DC的芯片,不是专用的锂电充电芯片,但是有限流和恒压,所以用来冲锂电还是很合适的。

回复:eos1v77

这个在充满的时候的确不能关断调整管,但是电路是先恒流后恒压,恒压阶段后期电池电压无限接近恒压值,电流逐渐趋于零,实际上是处于了浮充状态,除非电路故障,不存在过压的问题。这种效果好象在某些成品充电器里面还被当作一个特别的功能大加吹捧的……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不过这样买的零件多了,要改的地方还不少,我反倒觉得不如去正成电子买那些开关电源板,体积小,输出电流大,做工还不错   才3元一块(不用自己绕线 )

然后用模友gale的那个电路(去掉恒流部分,只用三极管和431,用431检测电池电压,并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同时控制指示灯,图中未画出),最后电池的电压还是定在自己调节的电压

之所以觉得这样做,是因为我用332充电板做的那个平衡充也不是恒流充电(短接了那两点),电池插上去就不管了,反正充满后指示灯就灭了,个人觉得这样充电没有问题

5V/1.6A

以上只是个人的小小想法:loveliness: 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不过这样买的零件多了,要改的地方还不少,我反倒觉得不如去正成电子买那些开关电源板,体积小,输出电流大,做工还不错   才3元一块(不用自己绕线 )

然后用模友gale的那个电路(去 ...

   这个方法不错,如果能解决发热问题就再好不过了。

回头试一下。

网友B:
5V/1.6A和431的组合 不改元件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够吧

楼主:
有12V的开关电源板,也是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1.6A和431的组合 不改元件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够吧

中间只隔了一只三极管,没有记错的话,发射结和集电极之间的电压降好像才0.3V啊

另外问一下,发热问题是三极管吗??一只三极管不行的话就并联几只使用(,模友gale的电路好像是用8050),这些三极管上次买充电板时顺便买了一大堆, 不信解决不了热量问题

楼主有电源板,代为试验一下可行不,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的话,一个便宜简单好用的平衡充又诞生了

楼主:
的确会存在电压不够的情况,因为用的是NPN的管子,基极电位至少要比发射级高0.6V,所以管子不可能完全导通,集电极和发射级的压差会比较大,要想获得大电流,就必须提高输入电压,这就会造成发热。

试验一下当然可以,不过我对这个的效果并不是非常乐观。

前两天邮了几只2596,想试着改成隔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期待,不知楼上的试验成怎样,正在考虑买那些电源板呢:loveliness:

楼主:
今天搭了个电路,管子随便找了一个2039,电位器用的100K的,基极电阻开始用的1K,短路电流才100ma,改成100欧姆,短路电流几百毫安,接上电池只有3、4百毫安的电流。换12V,电流能超过1A,但是调整管发热严重,而且空载的时候,TL431的分流电流过大,会很烫。

初步结论,用5V电源这个电路只能做小电流,12V电源发热严重。

网友:
不错, 就是略感电流不足一点